[求助] ICC 利用哪个命令Create一个PG pin

楼主(2011-09-30):
Encounter里头用createPGPin这个命令就可以完成。
ICC呢?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出来

网友:
icc在 create_power_straps ,  preroute_standard_cells的时候
-extend_to_boundary_and_create_pins 就顺便创建了啊

不需要另外创建,

网友:
你是要create multi VDD么?low power design?如果是multi VDD,好像启动ICC时是得用non upf mode,然后create power net。

网友(2014-03-24):
回复 网友A:

    问下版主,在层次化流程中,如果已经做完了子模块,但是子模块的PG没有extend出来(做floorplan的时候疏忽了),现在子模块在顶层中怎么让它的strap extend到顶层的power ring?谢谢!

网友(2021-09-03):
为什么要加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