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st Encounter

楼主(2011-09-30):
請問諸位先進:
                  有人使用First Encounter APR完成時....什麼都不修改的情形下....
                    會有pin short 在一起????
                     這是需要什麼設定才不會如此????

网友:
legalizePin 命令试下, 可以去除overlapp事情

legalizePin -moveFixedPin -internal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這指令要下在哪????

网友:
你说的是block level的 io pin short在一起吧,
在console里面用 legalizePin 就行了

pin assign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 assign是電腦自動分配的....
我沒自己動手...
那如果要自己幫他分配...要怎麼做????

网友:
做pin guide, pin blockage

或者自己写 io fil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nsole 這是什麼????
                                 我怎麼都沒看過......

网友:
console 就是edi的控制窗口啊, 写命令的地方, 输入命令的地方

网友:
encounter 30> help legalizePin
Usage: legalizePin [-ptn <ptnName>] [-pin {<pinName>
                   | <pinNameList>}] [-moveFixedPin]

怎么会没这个命令呢, 啥版本的edi

楼主:
可能是版本比較舊了.....
那還有其他的指令可以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版本比較舊....還有其他指令可以用嗎?????

网友:
你是啥版本, 我8.1 都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