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itter对hold time的影响

楼主(2011-09-30):
我个人觉得jitter对hold time应该也有影响吧。应该是跟skew的影响是一个道理的呀。为什么很多人都说jitter对hold time没有影响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
hold time的要求怎么也是ns量级,而jitter的一般也就几十ps就恨差了,因此jitter对hold time影响很小。

网友:
没有影响,同skew不一样

网友:
你说的是period to period jitter吧,也就是通常说PLL的jitter,
即每个周期的不一致性的最大值,一般是几百ps左右,

这个和setup检查有关系,因为setup check是2个周期之间的检查,如果有jitter,
那么下个周期检查就会变的更悲观些,

而hold检查 只是检查本clock 周期内,上个信号会不会到的太早,
这检查的都是同一个时钟周期里面的事情, 不是2个周期,
因此和pp jitter是没有关系的,

而skew就不一样了, skew是clock path delay的差距, 不管是本周期还是2周期,
都是会影响clock path的delay的,当然会影响setup和hold time的检查结果

skew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有些道理,看来我对jitter的理解不够深入,还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概念。到是你提醒我了hold check是对一个时钟周期内看,而setup check看的是两个时钟周期。恩,非常感谢。

网友(2012-01-14):
顶!!!能解释下jitter的概念吗???谢谢拉!!

网友(2025-04-24):
只影响setup ,因为setup 不同沿check,hold 同沿check ,所以时钟不管如何抖动hold 的窗口大小都不会变化,但是setup 由于是不同沿所以window 变化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