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杂光源下之白平衡策略

楼主(2011-09-30):
在正常光线下看起来是白颜色的东西在较暗的光线下看起来可能就不是白色,还有荧光灯下的"白"也是"非白"。对于这一切如果能调整白平衡,则在所得到的照片中就能正确地以"白"为基色来还原其他颜色。

    一般白平衡有多种模式,适应不同的场景拍摄,如:自动白平衡、钨光白平衡、荧光白平衡、室内白平衡、手动调节。

白平衡调校的考虑

    在拍摄(之前)阶段,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调校「白平衡」,例如,从相机指定特定的白平衡方式、自订白平衡、指定色温等。

    而在拍摄之后,后制的阶段,我们仍然可以再对影像进一步地调校,常用的方式有几个:

    1. 使用色彩平衡来调校:如果您知道影像属于偏蓝、偏红、偏绿、偏黄 ... 等倾向,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2. 指定色温来调校:对于单一大区块光源 ( 例如自然光 ),运用「指定色温」来调校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做法。

    3. 指定灰点来调校:对于较复杂的光源 ( 例如自然光 + 室内特定光线 ),则可以使用指定「灰点」的方式来调校。

灰点

    灰点指的是影像中的中间调,通常是反射率为 18% 的区域。

    灰点的指定有时当然得靠点技巧,因此,在某些摄影师的作业中,有时会在拍摄作业前,先拍摄一张含有「灰卡」或「白卡」的影像,以作为后续的调校用。

    以下针对各软件指定灰点的方式做一浏览。

软件应用

    1. 在 PS 中,可以在曲线工具中,选择中间的滴管,去点选影像的中间调位置,以进行影像的调校。

2. 在 PI 中,可以在「色调分布图」工具中,选择中间的滴管,去点选左侧影像的中间调位置,以进行影像的调校。

3. 在 NX 中则是在白平衡项目中,选择「设定灰点」,然后按「开始」钮,以滴管去选取中间调位置。( 可以单点选择 或是 一个区域 )

以 NX 为例

    1. 由相机自动判断的色温情况。整个属于暖调,并非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2. 依据上述的概念,设定灰点,可以看到肤色白晢,也符合场景的实际情况。

网友:
不管怎么说,谢谢楼上的。回去就试试

网友:
不错,这个适用于我们这种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