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 RTL vs Gate

楼主(2011-10-01):
今天面试过程中,提到项目中在RTL级加clock gating,结果被反问,是RTL级加好,还是Gate级用工具自动加好,最后被问的哑口无言,求达人分析优劣

网友:
如果这么问,肯定是在Gate级加比较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时序分析的精确性。在RTL级加要看综合器的行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有点想当然了吧,之前出现RTL的门控,应该是那时候还没有开发了门控单元,现有标准单元已经有了门控单元,让工具自动根据门控策略选择,这样更利于设计的优化

网友:
现在主流的是合成时加。
RTL写成带同步使能的FF,合成时通过加约束变成门控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讲的更清晰一点,有相关的例子吗?谢谢!一般不是latch based clock gating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 should synthesis by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