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的设计中能不能使用systemverilog写的ip呀?

楼主(2011-10-01):
在用verilog做设计,找了个需要的ip,但是是system verilog实现的,请问在我的设计中,能不能直接用这个ip呢?如果可以,在DC综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O(∩_∩)O谢谢!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好像不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指点下吧,DC综合也可以吗?应该怎么做呢?O(∩_∩)O谢谢!!

网友:
这个是看综合器支持不支持,跟语言没有太大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DC的analyze命令,有system verilog的选项。
    在DC读入设计的过程中,使用analyze命令选项,把verilog和system verilog文件分别 对待可以吗?   也就是下边这个问题:

analyze  -format vhdl | verilog | sverilog 这条命令的这几个选项在同一个设计里,只可以出现一个,还是可以出现多个呢?

O(∩_∩)O谢谢!

因为是几个人合作的,不想因为这一个ip,把所有的verilog都当成system verilog。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自己来顶顶,请大牛指教( ⊙ o ⊙ )!

网友:
RTL模拟应该是可以的,至少nc和vcs都支持sv
至于DC综合行不行?是不是首先跟sv描述IP的行为有关?
DC本身对sv应该也是支持的。没用过,呵呵

网友:
you can. it depends your tools.

网友:
DC跟RC都是支持systerm verilog的!都是可以综合的!
不过总是觉得systerm verilog更适合写testbench,写rtl总是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