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modelsim中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10-02):
请问各位,在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时候,我的脚本大致如下:
vlib work
vmap work
vlog *.v
vsim -novopt work.testbench
add wave -divider module_name
add wave -noupdate module_name/*
run -all
第一跑脚本的时候,一切正常,第二次跑脚本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错误原因是跑到脚本的run -all的时候出现的。在波形窗口中没有任何的信号被载入
错误信息是:error no design loaded。
然后我跑第三遍脚本,就又正常的了。第四遍又跑出同样的错误,第五遍再正确,周而复始,非常麻烦,请问各位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问题补充,如果我不加入run -all这个语句在脚本中,然后执行完一遍脚本后,利用GUI上的run -a
ll图标执行这个语句,那么就一切正常。

网友:
同样想看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怎么还分单双那?

网友(2011-11-17):
痛苦中的遇到相同问题的人......

网友:
我也不清楚啊,请高手解答

网友:
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9-05-24):
有没有makefile做的脚本仿真modelsi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