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码单反相机感应器清洁注意要点

楼主(2011-10-02):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数码单反相机的感应器上难免会沾染一些灰尘,要彻底除去这些灰尘,要使用除尘微吸宝、超级晶靓套装和湿式清洁棒套装(即将上市)等类似专用的清洁产品。

在使用这些产品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1.必须开启相机专用的“手动清洁感应器”模式(不同品牌相机的叫法有所差别),绝对不可以使用“B门”模式。
    虽然用“B门”模式也可以使反光板上升、快门开启,将感应器露出,但此时的感应器处于通电工作状态,长期开启通电会对电路会有所影响;在开启“B门”时,快门随时可能因不慎关闭,会导致快门、反光板损坏。
    以下是佳能、尼康、索尼三款相机的“手动清洁感应器”模式开启方法,你可参照你相机的说明书,查找具体使用方法。

2.在清洁时应尽量轻柔,不可用力。
    虽然感应器表面是一块镀膜的玻璃(低通滤镜),但其厚度极薄且表面镀有防灰尘沾染的镀膜,过度用力会将其损坏。
所谓轻柔操作,即指工具与感应器表面轻轻接触即可,不需额外用力下压。

3.使用湿式清洁方法时,不可使专用清洁棒粘到的专用液体过多。
    否则会流入感应器单元内部。由于感应器单元是一个多层的结构,虽然有一定的密封设计,但如果液体进入层间,会造成感应器单元的整体报废。

    感应器清洁既不复杂,也不危险,只要遵守以上要点,即可随时随地轻松清洁你的数码单反相机了!

网友:
突然爱上摄影,一发不能收

网友:
看过很多教程,这篇最专业最实在最实用……收藏是必须的。

网友:
最近对摄影很感兴趣,准备入手单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