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时钟域设计、验证

楼主(2011-10-02):
1、场景
一个SOC系统,如果有2个时钟源,分别经过时钟门控、时钟分频后给到各模块,作为他们的时钟输入。系统工作时会涉及到跨时钟域的切换,需做一些时钟同步处理!
2、目前我的方法
方法1:Review同步处理机制的RTL代码、结合LEDA或nAnalysis工具分析;
方法2:结合Synopsis提供的DesignWare IP解决方法,将设计验证结合为一体综合考虑,详见《跨时钟域信号同步解决方案》。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是特别好。
3、问题
对这种场景的跨时钟域设计、验证,大家有什么高见?希望能提高验证效率,同时确保设计、验证质量。

Timing Verification of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pdf

网友:
这个问题发在讨论区会更多高手解决?期待高手!

网友(2014-07-17):
期待高手的回复,看过论坛里,多是考虑如何设计的,说验证的还真不多

网友:
跨时钟域验证,看一下,以前见过很多跨时钟域的设计。

网友(2015-01-12):
1、review方案与代码;(这里可能在后续的几步都需要重复进行)
2、可以的话可以使用spyglass试试;
3、综合后看看report 那些没有约束的路径;
4、sta分析时序。

网友(2016-01-27):
very good ,download and have a look ,thanks !

网友:
hlaskhslkjasljsljsa;js;ja;sj;ajas;l

网友(2016-05-04):
1)去掉门控,只需观察门控信号逻辑是否正确开关时钟即可
2)分频时钟用DCM/MMCM产生,保证和源时钟相位一致
3)跨时钟域由设计来保证,确保无误后,所有跨时钟域设置为false path
这样做出来的timing是最干净的,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