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放大器共模输出在反馈中的不稳定

楼主(2011-10-03):
在两级放大器中,假如第一个共模增益Acm1 < -1, 第二个共模增益 Acm2 < -1, 那么电路的共模增益Acm = Acm1 * Acm2 > 1, 此时,假如把这个电路用到反馈上不就形成了正反馈,不稳定了吗?

另外,我觉得共模增益比1大是很正常的,可以根据Acm = -gm*Rout/(1+gm*Rss)来算, 对于高增益的放大器,gm*Rout会很大,gm*Rss未必比gm*Rout大。

我不是很懂这个问题,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你讲的没错,共模增益大于1是很平常的,很多带共模负反馈的全差分运放共模增益接近于差模增益,但这只是在直流附近,只要相移180度增益小于1那还是可以稳定的

楼主:
但是,两个大于1的共模增益不就导致这样的问题了吗:输入共模增大一点,输出共模被放大,经过反馈,使得输入共模增大,然后输出共模变得更大。一个正反馈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