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DIC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03):
目前使用CORDIC做三角函数运算已经比较流行了。但是利用CORDIC做角度旋转的时候(即将一个数乘以exp(j*theta)),需要进行很多次的迭代过程才能完成最后的乘法运算。一般情况下,很多论文在这种流水结构的时候就会固定CORDIC迭代的次数(比如18级),而固定了级数的结果必然就会产生误差。而且由于固定了级数,那么信号处理的过程就无法保证其实时性(虽然是流水,但是最初的时候信号前面会有很大的latency,18个时钟周期)。而且如果采用了流水结构,CORDIC也会占用大量的电路和面积。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CORDIC算法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延迟是一个系统级的概念,18个时钟周期的延迟,跑在200MHz的系统,即使是无线通信领域,也能满足实时性。CORDIC由于是流水可以跑得很快。功耗和面积应该有一定的优势。乘法器的话很多时候都是用现成的,尤其是FPGA中。

网友:
你说说三角函数除了cordic算法你还有什么好的算法。
比较才能谈优势!

网友:
目前三角函数的运算就cordic算法是比较好用的...用泰勒级数的方法实现更不方便

楼主:
觉得booth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