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能不能锁住版图不被移动

楼主(2011-10-04):
小弟常常在画PAD时,专注于某一区块,不小心移动到其他版图都没发现
之后DRC就错一大堆,又要重头来...

不知道友没有办法锁住版图不被移动
感觉这样拉其他的PAD线比较不会出错....

另外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是可以清除目前所选定的元件的?
ESC 是清除指令,不是取消选取 =.=

不知道有没有人懂我的意思 =.= ...

网友:
说实话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清除选定 ctrl+D

网友:
锁住版图画面不动,这个命令我也不晓得。你可以用K标尺画条线作参考撒,这样你要是移动了你就会发现了噢。
清除所有选定的命令,楼上正解。

网友:
养成make cell的好习惯
cell之间的互联要有规律(比如刚好对接),就算无意移动还原也容易
实在不行,每次移动或复制前 ctrl+d 保证没有版图被选中
看来你是个新手,其实熟练了,养成了一些好习惯,这个不会再是个问题了

网友:
hier的习惯必须要养成,要不然以后改版也很麻烦,好的习惯事半功倍

网友:
可以试着在编辑某一层layer的时候,在LSW中只让这一层layer处于可编辑的状态,这样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的。

网友:
还是用的不熟 熟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1-11-03):
养成好的习惯~操作前多ctrl+d

网友:
CAD的话就是多make cell,并注意该cell有其他地方用到没。

网友:
用LSW中的Inst不选中,或者层的NS,可以让其它的模块和层不被移动。

网友:
不需要修改的所有单元全选make cell,需要修改的部分修改完成之后再把之前建的那个单元打散一层

网友:
回退除了ESC外,就是UNDO了;其他版面的器件或者走线可以FIX住,就不会有会给无意挪动的情况出现

网友:
画一个模块完成后可以备份一次~~~

网友:
非常赞同时刻建CELL的好习惯,会使你受益很多的

网友(2011-12-29):
5141不行,61开始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2-02-07):
把其它层锁了,只编辑你要编辑的层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学习了。

网友:
....其实 熟练了 你移动之后 也知道的

网友:
看来还是不够熟练啊

网友:
养成ctrl+d的习惯

网友(2023-08-31):
现在61系列的版本可以设置set selection  protection 了,之前51的版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十几年了,eda软件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网友(2023-12-22):
1.编辑时,不用的层次直接不显示或锁定一些大范围层次,如边界,dnw等

2.display option(p),右下角dimming 勾选enable dimming,会高亮你选中的模块
3.q cell,右下角placement status 里选lock
4.建group,慎用

网友:
在打开的layout view中选中不想被选择或者移动的cell或者layer,选择【Edit】-->【Select】-->【Set Selection Protection】即可让选中的事物不被选中或移动,可以在【Edit】-->【Select】-->【Selection Protection Option】中进行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