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这种延时该如何处理掉呢?

楼主(2011-10-04):
这里编写了一个求平均数的程序,每输入两个数求一次平均数。但这样写的话平均数输出是在每第三个输入周期,
这样当第三个周期来的时候,新的数据就浪费掉了。怎样改才能保证每两个周期就正好输出一个平均值呢?

module MEAN (
                           clk,
                           rst_n,
                           idin,
                           mean_dout,
                          mean_done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idin;

output [63:0] mean_dout;
output mean_done;

wire clk, rst_n;
wire [7:0] idin;
wire [63:0] mean_dout;

wire [63:0] buf_mean;
wire mean_done;

reg [9:0] size;
reg [7:0] buf_idin;
reg [63:0] buf_sum;

assign mean_dout = buf_mean;
assign mean_done = (size == 2'b10)? 1 : 0;
assign buf_mean = (mean_done == 1) ? buf_sum >>1 : 'hz;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buf_idin = 'b0;
         buf_sum = 'b0;
         size = 'b0;
     end
   else if (!mean_done)
     begin
         size = size + 1'b1;
         buf_idin = idin;
         buf_sum = buf_sum + buf_idin;
    end
else if (mean_done)
      begin

          buf_idin = 'b0;
          size = 'b0;
         buf_sum = 'b0;
    end
endmodule

网友:
module MEAN(
clk,
rst_n,
idin,
mean_dout,
mean_done
);
input clk,rst_n;
input  [7:0] idin;
output  [7:0] mean_dout;
output  mean_done;

reg  [7:0]  idin_d1;
wire [8:0] sum;
reg            rdone;

assign sum=idin_d1+idin;
assign mean_dout=sum[8:1];
assign mean_done=~rdone;

always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idin_d1<=8'd0;
  rdone<=1'b0;
end
else
begin
  idin_d1<=idin;
  rdone<=~rdone;
end

endmodule
没有仿真,不能保证正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更正一下,下面的程序应该是正确的了。
module MEAN(
clk,
rst_n,
idin,
mean_dout,
mean_done
);
input clk,rst_n;
input  [7:0] idin;
output  [7:0] mean_dout;
output  mean_done;

reg  [7:0]  idin_d1;
reg  [8:0] sum;
reg            rdone;

assign mean_dout=sum[8:1];
assign mean_done=~rdone;

always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idin_d1<=8'd0;
  rdone<=1'b0;
  sum<=9'd0;
end
else
begin
  idin_d1<=idin;
  sum<=idin_d1+idin;
  rdone<=~rdon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