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键合线bonding wire的准确模型从哪弄?

楼主(2011-10-04):
不同的封装键合线的长度种类也不一样,那么键合线的模型是找封装厂家要呢还是自己大概随便估个值凑合着仿真?

网友:
找封装厂家要的,如果实在要不到,自己可以下载该封装的datasheet,里面有bonding wire的spec. 再根据这些spec. 来估算值带入你的post-sim。

网友:
从没用过。。。
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做高速的才用到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信號趨於高速時,bonding wire間電磁相互影響在高頻時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bonding wire所造成的不連續也會顯著地限制整個電路的高頻表現,並且必須在初期設計封裝電路時,將之列入考量。

网友:
好点的封装厂家都有的。

网友:
如何在hfss中建立键合线的模型呢。比如金丝的两头接的是什么材料,等。如何接地等

网友(2012-10-08):
同求,谁能给点帮助呢

网友:
哪那几家会有?国内的前十?

网友:
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根据实际尺寸和材料建一个模型,利用有限元工具(如HFSS)得到s-parameter模型。一般做封装设计的,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3-01-26):
spec..封装厂会给吗?上次我跟封装厂要,他们说要掏钱。。

网友:
一般是没的,给了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自己提取。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的HFSS模型,运行后,s-parameters 可算出,仅供参考!

网友(2013-03-06):
可以自己估计一下,有bonding的图,量一下线长,根据金的电阻率算一下电阻,再根据单位长度的电感值大小算一下电感,这些值一般就是几个nH,十来个moh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啊,我们一般也是这么做的,简单的估算一下

网友(2014-04-23):
1mm 电感值约 1-2 nh.

网友(2014-07-11):
一般L+R模型

网友(2014-11-05):
回复 网友B:

网友:
自建LRC模型

网友(2014-12-21):
谢谢,正在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2016-01-04):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2016-08-15):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 感谢

网友(2020-06-20):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的HFSS模型,运行后,s-parameters 可算出,仅供参考!

为啥看不到分析结果呢

网友(2020-12-23):
找封装厂家要 to get correct value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的HFSS模型,运行后,s-parameters 可算出,仅供参考!

谢谢!

网友D(2024-05-0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的HFSS模型,运行后,s-parameters 可算出,仅供参考!

前辈可以再发一份吗,我用HFSS2023根本打不开您的文件

网友(2024-10-16):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可以再发一份吗,我用HFSS2023根本打不开您的文件

把他的后缀改成aedt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