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中,各层金属的用途

楼主(2011-10-04):
各位大侠,有谁能告诉我,layout中各层金属都具体有什么作用。比如,一般memory的VDD和VSS需要用第几层金属?(假设设计中共有7层金属)standard cell的电源需要用第几层金属互联。信号的互联要用到第几层金属?CTS的routing要用第几层金属?只知道电源的连接,一般用高层金属,因为IR drop小,但具体是第几层,以及原因就不是非常清楚了。谢谢给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电源用最高层(6,7),标准单元的电源大多用最低层(1),也有一些用到第2层的,
因为IR-drop的原因,电源也可能会用到中间的金属层

memory的电源用的层数越低越好,这样它的上面还可以走线

clock要选RC最小的层做主干线,如果有多个RC相同的层,选低层

网友:
高层用来做power, CTS routing,

下面用来做signal route,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啊。顺便问下,做后端去芯原,对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帮助大吗?

网友:
verisilicon是做design service的专业公司,学的很快的

后端就是要去tapeout多的地方学, 一年好多次, 怎么学都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Clock的我的看法是能用高层尽量用高层。 因为Tool在做Routing的时候,先用低层的Metal,低层的没有Routing Track了,再用高层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高层的Metal的 Signal Routing相对会少一些,从减少Noise的方面考虑,往高层走Clock的信号会比较好。

网友:
我是从这些方面考虑clock wire的选层的,
1)在深纳米设计中,时钟树的质量对整个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一般情况下,时钟信号更重要,所以才有以下的2)和3)
2)clock wire 一般都用double space,线间干扰会被减到很小,远远小于min spacing的信号线干扰
3)无论是时钟的driving pin,还是leaf pin,都是在第1/2层,如果时钟wire用高层,需要更多的via,白白增加RC
所以建议“要选RC最小的层做主干线,如果有多个RC相同的层,选低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啊,你们说的布线层数是power ring吗,power ring可以直接设定层数,但那个CTS wire怎么单独设置层数啊?

网友:
clock net 也可以设定 prefer layer

网友:
可以的啊

edi里面是 setAttribute -net @clock -top_preferred_routing_layer  -bottom_preferred_routing_layer

icc是 set_net_routing_constraints -min_layer -max_layer

网友(2015-12-21):
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有这样的说法:
top metal/near top metal is more thicker , providing more current ,
more EM robustness ,  smaller resistance/capcaitance ,

it is the same reason for clock nets routing

如果是从EM和IRDROP的方面考虑,应该是高层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