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求助

楼主(2011-10-04):
APR結束之後....做DRC.....
有個violation 說兩個block 的P+ spacing 不足(兩個都是接VDD的)
那是把彼此的間P+補齊????
還是縮小P+讓 spacing加大?????

网友:
加了filler没, addFiller,

楼主:
已經加過了???
還是有這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兩個block P+的電位相同(需問問Block Designer), 若是就可以自行加上P+補上Space; 如不是就要減少P+ Area,但要留意必免其它DRC/LVS的出現;

网友:
如果是少量的  可能是filler没加好,

到layout里面自己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