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和Debussy

楼主(2011-10-04):
vcs或debussy软件是不是不能看vhdl代码的波形啊?很久没用了,忘了是那一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CS是不能仿真VHDL的吧!

网友:
debuss可以仿真

网友:
debussy是一款比较好的用来看波形的工具,并不具有仿真的功能.
防止一般用modelsim,vcs好像能做vhdl的仿真吧,没用过,听师姐说过

网友:
VCS是Synopsys出的HDL simulator,就像nc-verilog是Cadence的HDL simulator.
Debussy/Verdi是NOVAS出的看waveform的tool.

楼主:
vcs能仿真vhdl,debussy不能看vhdl代码的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导入vhdl文件就行了,波形文件用modelsim仿真生产的.fsdb文件

网友:
VCS是Verilog Compile Simulation的简写
Debussy是一款优秀的Debug工具

网友:
vcs都可以仿真

网友:
VCS是一种仿真工具、Debussy、DVE、Verdi用来Debug、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