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哪些情况下需要设置dont touch?

楼主(2011-10-05):
请问 为什么要设置 dont touch? 哪些情形下需要设置

网友:
我来说一种情况:
你如果做了手工eco的动作,做过eco的那些logic、buffer、wire等不想让工具再去优化,那么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设置成set_dont_touch,那么工具优化的时候不会动这些东西了。

网友A:
有些模块不想优化, 就可以dont touch, 比如已经做好的模块部分,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all_macros]  就是set fixed的意思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设计中有一些预留做ECO的spare cell,这些cell不希望被工具优化掉,可能需要设置

set_dont_touch

网友(2012-09-20):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把我的所有clock_gating进行了set_dont_touch,为什么在post_cts时的hold检查中又出现clockgating违例?请赐教

网友:
CTS的优先级比set_dont_touch高,会无视这个设定
CTS时需要设定dont insert 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如果不加buf,那还能进行cts么?本人菜鸟,还请多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clock gatiing设定dont touch后post cts出现HOLD的violation。
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你是在做CTS时clock gating的CK path插入了clkbuffer引起capture path
变大,从而导致的HOLD violation吧。
你本意是想CTS时不优化clock gating,而对其设定set dont touch,是吗?
如果是这样,你的这个设定在CTS阶段不起任何作用,CTS时如果不想优化某些path,
需要如下设定:(ICC中)
set_clock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buffer_nets {XXX}
而不是设定set_dont_tou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对,我就是那个意思,多谢前辈指导,一下子明白很多,不过我用的是encounter,里面没有set_clock_clock_tree。。的命令啊。请问在encounter中该如何设置命令呢?多谢啦

网友:
不想被Optimize掉時

网友D(2022-08-11):
引用 网友A:
有些模块不想优化, 就可以dont touch, 比如已经做好的模块部分,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all_macro ...

那如果想要fixed所有io呢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想要fixed所有io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