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如何查看模块内部信号

楼主(2011-10-05):
modelsim如何查看模块内部信号呢?比如模块
A ( ...
     .dout (dout)
    ....
    ....
   );

b ( ...
     .idin (dout)
    ....
    ....
   );

仿真中如果想查看 dout这个变量该如何做呢?

网友:
将该模块下的dout信号添加到wave列表中就行了啊,楼主不会是找不到调用模块吧?

网友:
你调用模块肯定有调用模块那个实例化的名字 然后把它加到你波形里面,然后再跑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