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和时钟时能的区别

楼主(2011-10-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门控时钟和时钟时能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
门控时钟是直接放在寄存器的时钟端的,时钟使能是放在使能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门控时钟是在寄存器之外做一个门控信号和时钟信号的与门,将与门的输出作为时钟信号给到寄存器;而时钟使能信号是直接连到寄存器的使能端,这样理解对吗?
既然可以使用时钟使能信号,为什么还要弄个门控时钟信号出来呢?额外加的与门不但增加时钟延时,对时钟的稳定性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ASIC方面我就不太清楚了,FPGA是不太推荐用门控时钟的,可能造成毛刺或者亚稳态等问题。

网友:
同样的疑问。同二楼。
难道是有些库中没有带有时钟使能的寄存器的缘故?小弟是新手,求解大侠,谢谢

网友:
一般不支持门控时钟的!
这可能与你写的codes有关系吧!

网友:
跟器件、SOC时钟树实现有关系,得考虑到后端实现!!

楼主:
恩,大家说的都挺好的,小弟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者目的是不一样的,时钟使能是在FPGA同步设计中,为了避免引入新的时钟域(同源分频时钟)造成skew方面的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将其转化为单一的时钟域电路,降低复杂度和提高可靠性。
    门控时钟通常是ASIC设计中为了降低功耗,针对寄存器组的时钟进行门控优化,减少FF电路不必要的时钟翻转,以降低系统功耗。通常由工具综合时自动插入。
    两者功能目的均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实际上fpga的设计时钟使能就相当于代替了门控信号的功能,同时减少了时钟域的引入,可以这样说吧?
fpga设计中一般是使用时钟时能信号来节省功耗,asic一般是用门控时钟来节省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的,FPGA中的时钟使能电路,FF端的clock是一直有效的,也就是说,只要源时钟没停,FF端的时钟会一直翻转
    而门控电路,FF端的clock不是一直有效的,源时钟虽然没停,但是如果此FF的数据使能无效,那么FF端的时钟不会翻转

网友(2015-09-04):
10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解答的挺细致的。

网友:
不错好好,11楼说的对

网友(2016-10-20):
学习了,好贴需要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控时钟时一种低功耗设计,当不需要时钟时停止时钟的翻转,一般是在ASIC中使用。使能时钟的话,时钟信号一直在翻转,只不过使能端有效或无效来决定输出是否跟随输入发生变化,使能时钟没有降低功耗的作用,一般是出于function或者timing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