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mark_clock_tree的用法

楼主(2011-10-06):
各位大侠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在icc中做cts时,如果时钟A做完树后,为了避免他在做其他时钟树时受到影响做了如下设置:
mark_clock_tree -clock_trees A -clock_synthesized -fix_sinks
但是事与愿违,时钟A在后续做树还是受到了影响,不知道这是为啥?
mark_clock_tree 与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dont_touch_subtrees有什么区别?
谢谢啦

网友:
mark_clock_tree 对于已经做完的clock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这句话如何理解 ?
    我现在的理解是mark_clock_tree的作用是保证已经做完的时钟树不受影响 好像和您说的正好反了  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
icc、astro里面 做完cts以后那个clock tree 自动会置位(sythesized already),
是为了防止重做该tree, 而且所有flop,ck cells被mark成 cts fixed,

至于为啥别的tree synthesis 会动到A tree, 可能是因为A tree和其他tree有点关系,
比如是否是generated_clocks ,  有clock mux选择,common path等,
最好把各个clock tree path理清楚,有common path这种 确实是会相互影响的e

-dont_touch_subtrees 是为了fix 那个subtree的, 估计对你的想法有帮助

mark_clock_tree是为了对non-ICC-cts 的netlist 做标示clock tree  ,
或者是标示某些属性,比如NDR ,

网友(2014-06-26):
please provide lab for cts

网友(2022-03-01):
4楼正解,楼主需要设上dont  touch  就不会动到别的tr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