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C15F104E 是8pin 8051嗎 ?

楼主(2011-10-06):
STC15F104E-35I外還有那家有 8pin 8051 MPUpdf datasheet 一直抓到一半 fail .

後抓到一份 寫 一顆 RMB 0.99起
.但少量下 . 我們買得到 這價格嗎 ??

以前只看過 microchip 有出 8pin MPU .  後來才找到 89c2051  20pin .
終於看到 8pin 8051 ..
不過 , 好像一般的 燒錄器如 VP-190 .. 無法燒 STC15F104E .

不過 stc 是 1T 8051 , atmel 89c2051 還是 12T ..不知atmel 有沒 1T 8051 ?
但一般 asem5113 assembler 會認得出 STC IC 嗎 ?  因為 只有 port3 , 如 assembler 認得出
寫錯 code 應該會show error .

网友:
脚太少了,够用就好

楼主:
有些簡單應 用 如果夠便宜就好 ..現在買 89c2051 20Pin
我買到是 NT$40 左右
但一堆 io 跟本沒用到 還有得買 xtal ..

如果 8051 內建 xtal  還有小於 16 pin
會更好吧

至於 Atmel tiny   or PIC ..以前玩過 risc  pic . 我都喜歡用 組合語言
換 mpu 得重花時間學 .

atmel 8051 有沒內建 xtal  = 振擋器的 ?

楼主(2012-10-15):
8pin 看到只有大陸 STC 那家, 不過燒錄器得另外找
,萬用燒錄器沒SUPPORT ,

8pin 還有 PIC  , AVR , 不過 avr tiny 和 51 不同,
PIC  8051 都學過, 不太想在去學  AVR ..
對拉 AVR 有軟體 SIMULATOR 嗎?? 可下 break point de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