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协议中device number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6):
请教高人,PCIE协议中提到device number是通过config write 来配置的。那PCIE 各个port所接设备的device number是怎样分配的呢?看了一个PCIE SWITCH的datesheet 只提到软件在初始化时会给每个port分配一个device number,想请教一下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device number是由设备连接到总线上的哪个下行端口和switch的硬件拓扑结构决定的,在系统枚举的时候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