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 drc問題....

楼主(2011-10-07):
請問各位大大....
在APR之後.....做完DRC
那存在metal 彼此之間space不足問題....我已經將每個block的row放到最大....
還是無法處理....請問有什麼解決辦法ㄋ?????

网友:
是calibre drc还是edi的 drc,
按理来说,  只要tech lef header写对的,  edi route之后应该是遵守space, width 要求的,
如果是有congestion问题,是有可能造成short,open, spacing问题的,

block 的row和metal routing没啥关系啊,

网友:
最好做下calibre drc, 有些pr工具报出来的问题 都是假的

网友:
block row放再大跟metal drc半毛钱关系没有
肯定是routing的设置不对 比如太多offgrid了  或者tf文件写的不对 再或者就是congestion
要看你的这种drc数量多少了

网友:
是block與block metal space的問題? 還是routing後產生的block 與route的metal space[pin]? 可能是Big metal space造成的問題, 如果不會改tf or lef file, 可以暫時用routing blockage將DRC violation區域蓋住, 用eco route來推開metal space, 但如果DRC violation太多, 建議還是請人幫忙看看tf與lef的定義是否正確, 另外block的pin位置也要on grid擺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alibre drc的violation.......
     所有tf  metal  的routing space 都已經比min spcae 還要大了....
     結果還是會有如此....

网友:
tf 没写好,啥工艺的, 啥pr工具

楼主:
tf沒寫好的意思是甚麼??
metal 的pitch 不足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pitch 有可能 看一下 lib cell的排列, 看lib cell 内部pin的pitch是多少, routing的时候 要让metal pitch跟那个一样, 否则容易routing的时候off grid 和jogging 容易造成drc和congestion.大家把可能的都给你说了 你自己问题描述的都不知道对不对 怎么帮你啊

网友:
什么工艺, 什么工具,

为啥每次都是繁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你的LEF文件和你的版图不一致,导致你的工具看不到真实的版图信息,从而导致DRC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F文件和你的版图一致,只是routing 出問題...比如說....M1 與M1 目前space 3.0u...
      中間要再加入M1...結果它會另一邊偏...造成一邊space 不足..一邊又太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與block無關 ,是route的metal space 問題....已經把tf 跟lef 的 metal pitch 調整到一樣了....結果還是一樣..
    假如M1 與M1 的space 是0.5.......
    現在有2條M1 space 是1.2....要在這2條M1中間再增加一條M1.
    結果APR繞線時...偏向某一條M1...使的新增的M1...與原本的另一條之間的space不足...

网友:
看繁体真费劲啊, 请问是港台澳的兄弟么

新加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胞

网友:
欢迎啊, 从台湾上网过来么

台湾ic设计很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