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为什么我的modelsim编译总出现near EOF的错误

楼主(2011-10-07):
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
把问题说的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再modelsim中运行编好是程序,编译总出现错误,而且错误都是
** Error: /data/home/tyt/12.vhd(2): near "EOF": expecting: ARCHITECTURE CONFIGURATION ENTITY LIBRARY PACKAGE USE

能帮忙解决下。程序是正确的,所有程序运行都这样

网友:
就是文件结束EOF的附近有错误,你能确定程序是正确的吗?

网友:
你这个是VHDL,我倒不熟悉。
verilog中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少些了endmodule这个模块结束语了。
你是否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VHDL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的。所以需要他去确认代码的语法正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肯定程序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从书上抄个程序也是这样的错误

网友:
你的modelsim是哪个型号的? 看看你的VHDL有包的声明么?
(例如: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把你的 end entity entity_name 和 end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_name中的entity_name 和 crchitecture_name去掉。

网友:
我用verilog hdl写得时候出现过这个错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个文件删了。重新输入一遍,注意在最后的一行输入的时候,用ENTER键换行。不该要空格的时候一定要空格。在verilog中这样能够解决。复制是原来的代码再粘贴不行哟。希望能够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