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快速地根据版图面积估算出Rdson大小?

楼主(2011-10-07):
如题所示,非常好奇为什么专业人士问了LDMOS的版图大小(长和宽)之后就能估算出Rdson的大小,有什么公式能快递计算出来么?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继续研究,顶一下,查到资料有说是Rdson=r/A,其中r的单位为mohm*mm2,A为LDMOS器件的面积,问题这个r我在工艺参数里对应的是哪个值呢?

楼主:
……感觉是自问自答……找到了,如果r=45mhom*mm2,那么A是什么?是整个LDMOS的栅极面积还是整个LDMOS的面积呢?

楼主:
继续坐等……

网友:
根据经验,每个工艺会有相应的Sp,Ron
Sp,Ron = Ron / A
量纲是ohm mm^2
A是面积
知道了Sp,Ron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那A表示面积,指的是整个LDMOS的面积呢?还是LDMOS的栅面积呢?

网友:
这种经验公式,随便取都行的,只要你的r和A单位一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