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刚刚看到的analog笔试题,求解

楼主(2011-10-07):
(图片)

网友:
这题上次有人问过了,看来很流行

网友:
V_I转换电路?

网友:
2楼正解。右侧是抵消左侧的直流输入电流,输出电压通过200k的电阻放大了一倍,故为2Vin

网友:
左边PMOS管流过的电流是VIN/R,镜像后*2R,结果2VIN
问下,这个电路时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哪两路电流相抵消,为什么不是相加?

网友:
不对吧?是两倍吗?右边电路只是抵消了一个vgs的作用,但vin还是要降一个vgs才去除以100k的啊

网友:
呵呵,左边(vin+vsgp-vgsn)/R
右边(0+vsgp-vgsn)/R,分流 相减 vin/R,镜像后*2R=2Vin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干什么用的,知道的说下哈,如果只是为了产生两倍电压的话,很多电路比这个好用的多哈

网友:
用在哪里呢?

网友:
可以看成VIN和GND通过PMOS levelshift后差模输入
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不可以弱弱的问一下,两个vgsn为什么相等? 两个n管流过的电流不等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jlinky 前辈说的有道理,流过的直流电流相等,因为Vin是在直流工作点附近波动的交流小信号啊,

网友:
这个电路实现Vo=2*Vin有个前提,就是要满足左边100k电阻上面那个NMOS管的1/gm<<100k,这样才有Gm=1/100k,从而该路电流等于Vin/100k;右半部分镜像提供电流给该NMOS,增大gm,使1/gm<<100k更易满足

网友(2015-10-08):
回复 网友D:

Vin是直流或瞬态信号吧

网友(2016-03-16):
(200K/(100K+1/β))vin

网友(2018-12-16):
很有趣的題目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