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进行IRdrop分析时,为什么CTS之后的结果相对于之前的结果好呢?!

楼主(2011-10-07):
在进行IRdrop分析时,做完时钟树综合后,总的功耗会增加,总的电流也会增加,
而整个电源网络的电阻不变,所以CTS之后的IRdrop应该变得
更严重才是,为什么结果显示的是较CTS之前的要好呢?!
请各位高人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
cts完了, power result应该更大才是,因为clock tree已经built了, 多了很多ck buffer,
clock tree 上消耗的power一般是总功耗的1半左右,比例比较大,
至于ir-drop,很难说大小与否, 一般来说会大些,因为功耗变大很多,

因为cts以前, clock net是high fanout net, 功耗工具有时候计算的时候会把这个算入总功耗,
造成cts以前的总功耗很大,然后ir-drop最差的地方往往是cts root highfanout输出的地方,
这个是功耗计算工具的问题,
要不然就设下 ideal_network ,  对cts tree,做下看看,
因此功耗分析一般建议在cts之后做, 为了就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不会因为high fanoutnet造成一些错误的分析

网友:
IR drop 主要决定于你的power grid 建立的怎么样,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有没有可能 是power grid本来并不太好,
建立的CTS 部分cell充当了P/G连线,使得本来IR最差的那部分多了一些供电

网友:
我以前的感觉是cts之前做power、ir分析往往得到很大的结果,

ir最差的地方就是cts root,

cts之后做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是,我现在做出来的结果就是IR最差的地方是clk root
处,做完cts之后的结果会变好,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还没有搞明白?!请版主指点~

网友:
做多了就知道了,  P =cV2 * f ,

fanout太大,导致Cload太大, 计算就不准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鍥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鍥炲?

涓嶅ソ鎰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