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35工艺的MIM电容如何计算

楼主(2011-10-07):
tsmc035工艺的MIM电容如何计算,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这边工艺里面只有PIP的,没有那个MIM或者MOM,求有MOM工艺,可以给个模型不

网友:
如果工艺厂没有提供,是否可以做个layout cell  然后提取寄生参数? 但是这样会不准,不知用在哪里?

网友:
你是要寄生MIM,还是PDK里面直接提供的MIM?

网友:
这两者概念很不一样!但是都可以后仿提取参数

楼主:
PDK里面直接提供的MIM,可是我这边的工艺库没有啊,这个要怎么提取啊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2020-07-02):
同求,有谁知道如何评估tsmc工艺PIP和MIM电容值大小,请讲解下,谢谢!

网友:
有谁知道如何评估TSMC工艺电容值大小,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2021-07-12):
我测的平均值为0.082f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平均值为0.082fA

请问mimcap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