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 jtag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能否在FPGA外部挂个flash之类的,然后只通过jtag下载线将fpga的.bin或.bit文件下到flash中,从而保证掉电或复位之后fpga从flash中读取程序运行?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做哪些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era 提供的epcs系列芯片就可以 采用as下载模式

网友:
可以啊,FPGA可采用主模式加载程序,上电后FPGA主动从flash加载。

楼主:
    多谢两位!再请教一下,“主模式加载程序”这个是需要在ISE或Quartus里面设置的选项吗?
还有就是怎么从Jtag下载到flash,硬件上需要注意哪些?比如Jtag的tdo、tdi等信号是连flash还是fpga?
不太清楚硬件和fpga配置方面的东西,希望能详细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大部分FPGA都提供这种模式。

网友:
FPGA下载模式硬件上决定的,FPGA管脚M0,M1通过两个管脚的高低电平组合决定是否是主还是从,具体看FPGA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