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IEEE Xplore Requests

楼主(2011-10-07):
Dear friends ,
I have access to IEEE Xplore at my office. If any one of our brothers require IEEE papers I can help.
Regards,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I just want to login the IEEE Xplore
but I don't hav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would you please send me the
information to login, it is very hard for you if i ask you to download so many papers
everyday. but I'm not sure your user name and password are useful outside your office
network.
Best Regards

楼主:
i can't give u my user/pass buddy, but i can give u every paper u want.

网友(2011-11-10):
kind man, thanks and mark

网友(2012-01-06):
Dear friends,
      can help down some IEEE files ,thx?
1) Comparison of gold, platinum, and electron irradiation for controlling lifetime in power rectifiers
2) Comparison of neutron and electron irradiation for controlling IGT switching speed
3) Lifetime control in power rectifiers and thyristors using gold, platinum and electron irradiation
地址:bnghesk@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