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做pll的牛人们关于锁相环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我设计了一个pll,kvco=50MHz/v,fc=100kHz,仿出来控制线的电压波形如图,为什么电压在低电平会停留20us才会往上升?设计的锁定时电压为1V,请问是哪个模块没设计好呢?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面试被人问到,面试官讲这是cycle slip,可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A:
输入时钟周期是10us,20us的时候控制电压上拉,说明这个时候chargepump开始工作了。你可以设计一个启动电路,在启动前将控制电压初始化到1V左右。

网友:
PLL 有点像两个齿轮,一个小的带动大的,起初的时候,小的转的很快,大轮子没跟上,就是有点像打滑一样,但是慢慢的,大的就就跟上,两个轮子齿轮咬的很紧密....所以,没跟上的那段就是类似cycle skiping 或者cyle slips.

网友B:
这不是cycle slip,cycle slip是指reference 和 divider output的相位差大于2pi,但是在PFD里面,它的极性始终是对的,只是gain变小了。而这个地方的初始情况不是这样,这里的初始情况极性都反了。
所以,这仅仅是初始相位不一致的问题。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出彩的地方(做点改动可以让PLL lock得更快),赫赫。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說法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形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有几点我没有明白。第一,你讲到PFD的极性始终是对的,只是增益变小了,不懂。第二,我在仿真中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由于PFD既鉴频又鉴相,在初始时刻,参考频率与反馈频率差得蛮多的,但是由于反馈信号的相位比参考信号超前,反倒使vtune端先往下走,然后又拉平,然后又往下又拉平。。。直到渐渐的两者相位差不多了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鉴频,也就是lz图中20u之后的状况了,这种现象的确叫cycle slip,具体可见附件第37页的图例

网友:
似乎也遇到这个问题,前10us左右,控制电压Vc一直在变,但输出频率不变;10us以后突然频率改变;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11-26):
那是仿真软件的事,VCO如果用verilog-a写的建模语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是搭的VCO,必须有一个阶跃信号。
实际当中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另外周期滑步的问题仔细看国半那本书,上面说的都不对

网友:
都是牛人啊~仰视之~

网友(2012-04-30):
奇怪现在回帖为什么要审核了?是论坛修改了,还是用公司网络的原因?

网友(2012-10-11):
是用AFC的话 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把参考时钟和反馈时钟一起画出来,才好判断是咋回事。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D:
哪本书呀,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多数是PFD的问题~ 但是你给的数据太少了~没法定位的~
请详细说一下你的设计结构~尤其是Fref一定要说清楚~
另外你的仿真中ref怎么给激励的~初始相位是多少?
另外这不是滑步的问题~滑步时Vc是波动的~如果你参考真是50K的话~也不会只滑1个周期~就进入线性

网友:
你能确定你VCO在Vc=0时是震荡的么?

网友(2014-01-13):
貌似有大牛在啊

网友:
学习了不少,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2014-03-19):
是啊,谁能给好好讲讲cycle slip呀

网友(2014-08-27):
你给个初始值试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现象或者这个现象减弱
那可以设计启动电路改善

说白了就是锁定时间的问题
研究一下锁定公式

网友(2015-09-16):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参考频率大于反馈频率时候 应该是参考相位超前 这样才能快速锁定 你说的反馈相位超前phi其实是参考相位超前2π-phi 为毛pfd检测到的是phi而不是2π-phi呢 因为参考相位的上升边沿丢失了 因为这个上升边沿发生在盲区 也就是在pfd的复位过程中产生的 复位脉冲是为了消除死区的 在复位过程中的上升沿根本检测不到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锁定速度

网友(2015-11-11):
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right~~~~~时钟边沿遗漏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application要求很快就得lock么?

网友(2016-04-18):
听牛人讨论,收益非浅

网友(2016-11-18):
回复 网友C:

   这个文档真是太好了

网友:
现在看这个文档真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F:

   这个虽然很形象,但是原理上搞不懂。PFD为什么无法判断大于一个周期的相位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为pfd是以慢速的那个来跑的,而且方向是固定的,所以一旦反过来,漏掉边沿,就分不清是哪个在前面了,就到负半轴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解释,生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 pll 锁频不锁相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1-08-12):
楼主请问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求解答,小弟在这先行谢过了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A:
输入时钟周期是10us,20us的时候控制电压上拉,说明这个时候chargepump开始工作了。你可以设计一个启动电路 ...

启动电路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cycle slip,cycle slip是指reference 和 divider output的相位差大于2pi,但是在PFD里面,它的极性 ...

那这个要怎么修改呢?是设计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有几点我没有明白。第一,你讲到PFD的极性始终是对的,只是增益变小了, ...

收藏

网友(2024-12-24):
進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