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线性PA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10-08):
大家好。

若若的问一下大家仿真非线性PA的时候,都是怎么仿真的啊?需要做loadpull吗?仿真和实测差异如何?

谢谢了!

网友:
沙发,坐等解答。

网友(2012-01-16):
LOAD-PULL一般都要做,不然如何知道最优负载?
        在ADS里面有很方便的工具可以直接使用
    做完LOAD-PULL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值,还有微调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