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simif 是否需要设置环境变量?需要的话 请帮助一下

楼主(2011-10-08):
hspice simif 是否需要设置环境变量?需要的话 请帮助一下

楼主:
安装了200809的simif,会自动生成一个CSHRC_simif的文件,提示:
setenv SNPS_SIMIF /home/user2/synopsys/B-2008.09
set path = (${SNPS_SIMIF}/bin $path)

我加到cshrc文件里面,但是ic615里面config view的电路,仍然没有DiscoveryAMS的下拉选项

我想通过ic615 ade界面 打开hspice2010的multi thread选项

哪位知道的,帮助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abab1394 告知在.cdsinit添加:
load("/home/user2/synopsys/B-2008.09/interfaces/simif/virtuoso/discoveryAMS.al")

config view打开之后 已经可以看到 DiscoveryAMS的菜单了
只是lic checkout failed

哪位能告知可以用的lic?

网友(2012-05-16):
这和麻烦。

网友(2012-07-05):
安装后,加载到virtuoso时,用icfb&启动后在CIW出现:
SNPS_SIMIF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not set
Set SNPS_SIMIF to Discovery AMS Simulation Interface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2-10-13):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用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