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MUX的CTS问题求证[已解决]

楼主(2011-10-08):
CTS

CTS

想把MUX的delay也考虑在latency中,将clock的rootpin
设置到A,B没问题吧
要是设置到C,那么MUX的delay没法计算进去了……

楼主:
后面那张图没用,不知道怎么弄不掉了,囧

网友:
都没问题的, muxdelay很小,

设在mux前挺好的, 根据mux选择端选择哪个clock

网友(2011-12-09):
请问楼主你的.ctstch文件是怎么写的,如果AB都做CTS的话他会把AB两个时钟树之间进行平衡,这个是不需要的,那么怎么样让他分别做CTS,而AB之间不去平衡?如果C也要进行CTS,又该怎么设置?

网友:
mux的delay对于40nm来说大概在200ps左右吧,如果mux的输入只有一个port是接到clock上的,那么你把mux的输入作为clock的rootpin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mux的两个输入port都是接到clock的话,那就要注意了,分析清楚两个clock的关系再决定怎么去长这个时钟树。

楼主:
回复 网友A:

    A和B自动平衡,是不是工具认作是crossover的情况了。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果你的A和B没什么关系的话,可以只对mux的输出端做CT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对MUX输出做CTS综合的话,会停不下来,一直跑下去。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外部时钟36ns,内部时钟6ns,经过6分频后形成36ns的内部时钟,然后两个36ns的时钟经过MUX。。。

网友(2013-10-21):
根据AB的频率情况,tool在mux后只做一个fast tree为宜,工具好handle pt 再check一下hold 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