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多晶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呢?

楼主(2011-10-08):
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多晶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呢?芯片外环除了保护,吸收噪声,也可作为地连接线用,还有什么用途吗?所有的地PAD都连在外环上会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多晶栅的电阻比金属走线的电阻大,你两端都连金属的话,相当于信号从多晶栅上走了一圈,前面说了,由于多晶栅电阻的问题,会对一些敏感信号有影响,所以一般只连一端就可以了。也有连两端的,比如功率管,栅两端都是用金属1连接了的,那个情况别论。
芯片外环?你说的也就是sealring嘛,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些作用。
虽然都是地,但地也有不同,比如模拟地,数字地等,或者设计者自己定义的某一个低电位为参考地。从客观上讲,它们都是接到现实中的大地(地球)的,但设计者还是会给它们各自一个pad,而不是全部短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
个人感觉,接两端和一端,要分情况讨论的,第一,寄生的问题,第二 mos的均匀性问题,第三,有没有必要。第四,电阻大小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1-12-07):
你看看切割线对这个有没有影响,如果切割不好的话也有可能

网友:
Seal ring是为了将芯片密封起来,防止湿气进入。

网友:
多谢,早就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Seal ring是切割时保护芯片

网友:
谁说两端不能连金属
RF电路 比如LNA 要考虑到栅电阻产生的热噪声 gate都是会连两端的

网友:
同意joezl82 的观点。
可以连

网友:
为什么我听来的结果是说信号会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困惑了,如果衬底电位是nsub的话,seal ring 还是接gnd吗?如果电路中最低电位不是gnd呢?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工艺一般没有用NSUB哈。而且SEALRING主要是起一个物理保护芯片的作用,也就是在划片时起到保护芯片内部电路的作用,至于接什么电位不是最关键的。
GND不是最低电位有多大关系呢,你的P型环接GND还是接最低电位就看电路设计者的爱好了撒。它们只需要能良好的保持反偏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晶栅上走了一圈是怎么回事?不是太明白,两端都接金属会产生效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晶是有阻值的,相当于一个电阻。对有些敏感信号来说,你让它从多晶上走是会对它有影响的。只接一端则相当于此电阻(多晶)没有接通,信号不会从路径流过,故而对敏感信号不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初入行,受教了

网友(2012-02-08):
一些数字部分是可以两端连线的!

网友:
初入门,受教了。

网友:
同意10 楼的说法,sealring是防止切割时候产生裂缝,防止杂质进入芯片内部,而且sealring一般都接地,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2012-03-17):
拉扎维那本书上说过的   栅极两端打接触孔在连一起可以减小栅极电阻 效果相当于折叠栅

l但如果栅两端不接在一起 也就是用栅作为连接线使用 效果就差了

网友:
7#说的有道理

网友:
数字电路中栅两端都连出去是作为连线用的。这个在低频数字电路中是布线方便缩小面积的方式。RF电路中两端连起来是为了减少栅电阻,从而降低噪声而采用的。对于避免连一起的原因倒是没有考虑过。正常情况下倒是不连的,连一起走线也不方便。

网友(2012-11-01):
受教受教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要顶!

网友:
   这个说法靠谱

网友:
栅两端均打孔走金属线和单端打孔,对于静态电路差别不大(提供一定电势),但对瞬态电路影响增大了;此外栅两端均打孔走金属线,在工艺生产中对M1处理时,存在栅穿刺危险!

网友(点评):
也就是天线效应

网友:
增长见识了!

网友(2012-12-20):
回复 网友D:

这么多牛人,同样学习学习

网友(2013-03-04):
Seal ring还可以防止切割芯片时损伤芯片内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栅穿刺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
数字电路中栅两端都连出去是作为连线用的。尤其在dff等复杂数字单元中

网友(2016-01-21):
   这个所谓的栅刺穿是不是就是天线效应?还有,天线效应一般是通过上层金属和它所连接的栅面积比率来判断的,那么,它如果两端分别连接也即用poly走线,它的天线效应应该也是可以通过ANT rule来check的吧?

我们做的一般都是两段打孔,但是m1也互相连在一起。

网友(2016-02-23):
回复 网友F:

   确实如此,射频管子多晶两端都连金属了

网友:
个人建议尽量做到最好

网友(2016-06-08):
栅穿刺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同问楼上的问题啊?

网友(2016-10-20):
esd电路会在poly两端打孔  金属一连起来的

网友(2016-11-24):
回复 网友B:

对于简单的制程,没有DNW、NBL这些东西,简单的说除了NW/HVNW,就是PW/HVPW,这样psub电位以及sealring电位都会接到ground(0V)。然而,如果芯片还有比0V更低的电位—负压(比如说VSN),就必须使用DNW或NBL等。这时候的Psub/sealring电位就不一定会接0V,也有可能是负压VSN。
总之,sealring电位和psub电位是一致的,sealring其实就是在IC最外圈围了一个大的psub ring。但这个电位选择要慎重,选择整颗芯片最低电位VSN当然好(避免P/N结正偏漏电),但是还要考虑上电的顺序,如果VSN只是IC内部产生的电位,在VSN上来之前就存在风险。也就是说,尽量选择real power(ground)作为psub和sealring的电位

网友(2017-05-24):
功率管?有什么特殊吗?

网友(2020-12-18):
need to take care parasitic resistor of wire

网友(2021-08-10):
栅极两端接在一起,不久能降低寄生电阻了吗??????

网友(2022-07-11):
大神们,那种情况接两端,那种接一端,高压情况下要接一端吗/

网友(2023-05-05):
长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