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一个问题,求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2011-10-08):
电容的问题,模型已经加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警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instant name 必须和.scs文件中的mim电容一致,改为mimcap_rf而不是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是直接调用工艺库里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而且instance name也改不成啊,再一个,我现在把输入port的输入功率改小到-50就不报错,但是-5的时候就不行,还是上面的错误。不理解,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