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 @*语句的时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10-08):
由于always语句没有参考的时钟信号,那么这个always块的时序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在什么时刻会执行语句块内的语句?

网友:
在always块内的任意一个驱动变量发生变化,都会触发该always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对时钟不敏感,那就是组合逻辑咯~~

网友:
should be a mux

网友(2011-11-12):
恩,是2楼回来的意思;这样实现成组合逻辑。

网友:
应该是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