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句system verilog中的断言

楼主(2011-10-08):
if (random_delay_mode) begin
          assert (std::randomize(delay) with {delay dist {0 := 1, !0 :/ 2};}) else
            $error ("random delay generate error");

          repeat (delay) @(sys_if.cb);
        end

请问红色的那行断言什么意思呀?O(∩_∩)O谢谢指点!!!

网友:
randomize with在线consrtaints结构,后面的constraints和对象delay的原有constaints一起起作用

网友:
randomize(delay) with {delay dist {0 := 1, !0 :/ 2}
这个语句执行:
随机化变量delay,且结果为0的概率为1/3,为非0的概率为2/3

assert()的目的是调试,如果随机运算不成功,
则报告断言失败且打印"random delay generate error"信息

网友:
解释正确,到位。支持!

网友(2013-08-27):
回复 楼主:
分布约束

网友(2015-09-13):
一点点的学习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