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里的管脚分配中的DQ,DQS,VREF等等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08):
比如ep2s60的io pins 的pdf中的DQ group for DQS mode……多谢

网友:
DQ、DQS都是DDR2或者DDR3的标准接口信号,DQ表示双向的数据信号,而DQS就是这些数据的选通时钟信号
VREF应该是参考电压。

网友:
在你接DDR2的时候就知道了,它们都是DDR2上专用的管脚,DDR2相应的引脚需要接到这些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