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楼主(2011-10-08):
正在使用的FPGA开发板突然罢工了,无法下载sof配置文件。下载的进度条走到95%左右就停止了,Quartus的提示信息是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替换了USB Blaster下载线,问题依旧。检查了conf_done、CEn等信号,没有发现明显的电平异常(该上拉的都上拉了,该接地的都接地了。。),还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你检查了conf_done的信号在配置结束的时候电平为1了么?
如果没有,那就要检查FPGA的JTAG是不是有问题了。
如果是1,那看看是不是电平和下载器的不一致了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我们已经检查过了,用示波器观测到了conf_done由低变高的波形。现在初步怀疑由于母版的设计有瑕疵,导致了电荷积累。可能影响了原本该接地的nCE管脚的电平变化,导致JTAG配置失败。因为之前有另外一块相同的板子也出现配置失败的现象,但由于存在其它问题而没有怀疑到这方面,后来搁置了几天,又可以下载sof文件进行配置了。。。还在与厂家FAE联系,进一步沟通中。。。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嘛?什么原因?我也遇到了同样地问题。

网友(2011-11-24):
到底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