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实际开发中需要手动改动FPGA 布局布线吗

楼主(2011-10-08):
使用厂家的开发工具,比如QUARTUS,进行编译实际上就已经把综合、布局布线自动执行完了,有些书还把布局布线这块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介绍,是否有时候需要改动系统自动产生的布局布线呢?

网友:
由时序决定吧,时序不满足要求,有时候可以手动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时序不能满足那是否修改程序更合理一些,如果程序根本就写不出所需要的时序,那这程序语音本身或者编译器就有漏洞

网友:
综合器不是万能和完备的,知道这个就能理解了

网友:
如果想做高手,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做到手动改布线,你就成为高手了!

网友:
一般没人那么搞

网友:
尽量不要使用手动布线工具,时序跑不到应该通过修改代码的方法优化,建议只在有设计修改需求而又工程需求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
FPGA里面有很多约束可以去控制布局布线的结果的。。 多优化你的代码,每一个级别的FPGA芯片都有一个可以跑到的时钟频率上限,如果你的代码在低时钟情况下,结果都不好,那就是需要优化了。

设计好了之后,你可以跑多个P&R的配置,去跑出一个最好的结果,然后再用位置锁定吧这个好的结果保存下来。如果跑了很多个结果都还是有timing violation,那就找一个违规path最少的,去看看报错路径,然后想办法去优化你的RTL代码。

反正总的来说,是不建议去手工布局布线的,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这个心思,你可以花到别的地方,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Quartus中的Logic Lock很好用,在实际中如果真的需要将逻辑与接口摆放很近以减少延迟,还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在高速接口设计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摆近是为了减小信号传输的延迟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严重了,我认为一般是不需要手动调整得,而且对应复杂电路而言,很难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