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面试题:max and min clock frequency in a two stage data path?

楼主(2011-10-08):
How to decide the max and min clock frequency in a two stage data path?

RT,最大频率好说,请问最小频率和什么有关,怎么算出来?

网友:
我觉得最小频率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取决于设计需要达到的最大performance。
比如,要求100M的吞吐量,单bit 单pipe stage的设计,频率最小为10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这样,周期也不能无限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