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环形振荡器仿真

楼主(2011-10-08):
最简单的环形振荡器仿真应该怎样设置呀?电路对吗?为什么我仿的低于11级的基本仿不出来波形呢?还有就是如何设置相差和环路增益之类的呀?
本人超级菜鸟呀。。。

网友:
没用过candence,我通常都是用的hspise

网友:
没用 vdc  , 用 "pulse" or "pwl"

Set your source for vdd as a "pulse" or "pwl" sour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形振荡器不是自起振的吗?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呀。。。
高手知道如何满足相差和增益条件吗,谢谢啦!

网友:
从电源那里给点噪音就起振了。

网友(2012-04-10):
怎么给噪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ADE中,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s-initial condition,加两个不同电压初始条件.

网友:
同问,我一般就是测输出波形的周期,然后倒数,不知道这样对不,我做了一个400K的OSC

网友:
tran设一个最小step试试,比如1ns

网友(2013-11-25):
回复 网友A:

    How?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VDD换成vpwl就OK了再有,你先试试呗

网友:
更具大家所说的来理解的话,把电源换成阶跃信号试试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tran仿真界面下面有个options,在里面设下maxstep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计算器来计算输出波形的频率

网友(2014-04-29):
电源改为上电模式就起振了

网友:
tran仿真界面下面有个options,在里面设下maxstep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也是这样仿的,忘了在哪看到maxstep要小于振荡周期的1/3仿真才能起振

网友(2015-03-11):
同志们 即使电源改成VPWL也有可能震不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形振荡器一般是在上电过程中才能震荡起来,仿真的时候,电源应该是一个vpwl信号,O(∩_∩)O~

网友(2015-12-13):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6-03-18):
7楼正解,刚试完,可以的

网友(2019-05-28):
7楼正解

网友:
你的上下管放大系数差不多,起振时间过长,你可以扩大上下管的WL比例,这样子起振时间会缩短

网友(2022-09-06):
请问大佬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