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IC时,verilo代码的加法电路在IC中会得到优化吗

楼主(2011-10-09):
一般做FPGA的时候,verilog写加号就代表了加法器电路,而且在FPGA做综合的时候,verilog的加号会自动优化为最优的加法器电路。那么在做IC的时候,我们用的是foundry给的门级单元,那么DC在综合的时候是不是跟FPGA一样,也会自动将verilog的加号代表的加法电路进行优化呢(比如用超前进位或者carry-save)?

网友:
综合器会进行优化和实现的。
优化的程度看你的coding style和综合的力度

网友:
DesignWare的事情。

网友:
可以被优化,但是最好还是自己写吧

网友:
和DW的license有关,像并行前缀加法器就需要license。
通过用verilog例化门得到的加法器一般来讲会比DC综合的性能更差。

网友:
depends on your DW

网友:
不要太指望工具,最好自己搭建

网友:
一般都会优化,现在综合工具都是挺强大的,没必要自己写。

网友(2016-11-23):
还是得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