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09):
如图电路,现在输出在1.17v,当温度下降时输出电压下降很快,温度上升变化则很慢。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ptat电流小了,

减小m=2上面的那个电阻,或增大输出PMOS管的宽敞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的话电路的电流是不是就太大了 ,最大电流要求不超过15u。

网友:
照你描述的可以知道正温度系数偏大,微调一下就行。VREF=VBE+R2/R1*VT*INn.
降低后一项就行。减小R2或者增大R1,R2是输出支路上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