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ower ring 下面插FILL

楼主(2011-10-09):
想把power放到框框里面,下面可以布FILL的,请问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
问题能清楚些么

是metal fill还是filler

addFiller不行么

楼主:
不行啊,floorplan后。加power ring是在core的外圈的,这样就不能在power下面加FILL,我现在是不加power ring,floorplan 时候设置core margins到各边都为零,然后直接加边缘的strip,这样power就在core里面,然后下面可以布FILL,请问这样可以吗??版主大哥

还有个问题就是加strip后,由于俩边不是power ring,而导致出现dangling wire 验证不过,就是power会多出一小截,请问这个错误问题大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
可以的, power ring直接在core边界里面走,  就是你要控制些placement blockage, 要不然
有些地方放std cell,不好控制(也即是以前 core和chip之间的地方) ,

可以看看addStripe的选项,有个extend_to design_boundary 的吧,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啊、、、版主大哥!!我查查

网友:
ring下 放decap cell,的确是好注意, 因为ring往往不在core area,实现起来就比较累

网友(2016-03-29):
原来还能这么玩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不行啊,floorplan后。加power ring是在core的外圈的,这样就不能在power下面加FILL,我现在是不加power ri ...

楼主,因为没有加power ring,而导致的stripe和rail出现dangling wire的问题大不大?可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