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ystal osc 仿真问题

楼主(2011-10-09):
晶振过度震荡可能会损坏晶体,仿真Crystal osc 时,会出现振幅超过电源电压,怎样才能减小osc 震荡振幅。

网友:
可以在反相器/放大器的输出端和晶体连接端之间串入电阻,用来限流和减小震荡幅度。具体你可以参考
http://www.docin.com/p-6171789.html

网友(2016-06-28):
晶体振荡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是晶体生产商给的晶体等效模型吧。
一般在大信号情况下电路会进入非线性区,从而限制幅度,通常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