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SURA做LVS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楼主(2011-10-09):
用ENCOUNTER做出的数字,用CALIBER做LVS,过了,
但用ASSURA就没过,有的NET的问题,看指的是VDD,VSS有对不上的?
ASSURA有特别要设置的选项吗?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

按理来说, calibre过了,就很轻松了

楼主:
calibre v2lvs 命令产生的*.cdl文件能用于assura做LVS吗?
不行的话,assura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一定, 如果不是 -i( 原始spice格式) 的话,生成的是calibre才认识的类spice格式,

其他工具估计认不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的cdl格式各个工具都可以支持。Assura支持cdl\spice\verilog格式输入。

网友:
et问题应该是run assura时,没有设置VDD vSS 冒号连接~添加用冒号连接的n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et问题应该是run assura时,没有设置VDD vSS 冒号连接~添加用冒号连接的net

你说的这个没弄明白,怎么用冒号连接?具体是怎么做的?

真是VDD和VSS没认出来的问题.

楼主:
关于assura run lvs的事情,
现在是这样解决的.
在用V2LVS产生cdl的时候,加addpin选项:
v2lvs -v *.v -o *.cdl -l smic65.v -s smic65.cdl -addpin VDD -addpin VSS -s1 VDD -s0 VSS

btw:assura 里面不认识用create pin加的pin name, 可以用label加pin name

网友:
建议用 -i ,产生标准spice格式,  assura就能认识了

网友(2012-01-19):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在assura里面label和create pin都认得的,我用calibre的时候不认识create pin
不知calibre要设置哪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 L 键打label

看下calibre的rule中的ATTACH的定义,选择用哪个layer去打label

网友:
Calibre 更好用!

网友(2014-02-28):
回复 网友C:

   可以请问一下,assura验证时,具体的冒号连接是在哪里设置,怎么添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