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sdii 和lef的区别

楼主(2011-10-09):
请问gdsii和lef包含的信息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还有milkyway库中的cell view 和fram view包含的版图信息有是什么?
刚接触后端特别迷惑,求解!!

网友:
gdsii是 layout信息,真正的包括所有layer,比如poly , active , sn, sp , metal , sab , esd,
rpo ,  co 等, 真正tapeout用的信息,直接送给fab厂的,
所有ic design的最后关头都是到这gdsii的 ,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别的格式,比如oasis,

lef是library exchange format, cadence encounter用来做Place&route的抽象文件,也就是
lib file, 只保留pin, block size, obstruction信息,这对于PR工具已经足够了,
通过Abstract工具来抽取lef的,从gdsii,

icc的fram view就相当于lef的 , 只不过是二进制格式,没法读,
cell view相当于gdsii view, synopsis的milkyway lib都是二进制格式的

楼主:
太详细了,非常感谢大虾啊!要努力靠齐,嘿嘿!!!

网友:
非常详细,感谢,不过,补充!!最大区别是GDSII不可读,LEF可读

网友:
感謝大大的說明...我受教了!